压力角为35度的渐开线花键如何计算其大径等尺寸?

楼主(2017-07-19):
       大家好,有一客户图纸,其渐开线花键的压力角为35度,模数为0.43,我想计算一下大径,小径等尺寸,但这压力角是非标的,在GB/T 3478.1 圆柱直齿渐开线花键国标中找不到对应计算公式,标准只有 30度,37.5度,45度的,对于这种非标的情况,计算公式是如何?如何确定齿顶高系数ha* 及顶隙系数C*?谢谢

网友A:
既然是非标准的,就不能按标准的计算。
客户都给图纸了,难道没有给大径小径尺寸吗?直接按图纸就行了。再说,可以跟客户技术人员沟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非标准的,就不能按标准的计算。
客户都给图纸了,难道没有给大径小径尺寸吗?直接按图纸就行了。再 ...

你说的也对,不过我想自己学会怎么计算?

网友:
值得研究。

网友:
一般的渐开线花键是30°压力角的,也有37.5°压力角的(用的较少),这两种渐开线花键,标准规定是齿侧定心,通过选取不同的齿侧配合方式,定心,与大径、小径“无关”。但是,在有重要定心精度要求时,多采用大径定心。内花键拉孔,外花键磨轴,选取配合,定心。就像轴孔配合一样。以上仅供参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