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头能不用八件碗吗?

楼主(2017-07-19):
自行车车头用的都是八件碗来旋转,如果用轴承可以吗?优先选用哪种轴承?深沟球?圆锥滚子?还是......不要问我为什么要用轴承不用八件碗0.0

网友A:
可以用滾劫轴承,应优先用推力向心球轴承

网友:
八件碗相当于简易平面球轴承,要改可用平面球轴承

网友:
可以用滾劫轴承,应优先用推力角接触球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滾劫轴承,应优先用推力向心球轴承

用深沟球的会怎样,车子就像自行车一样,主要是轴向力,还有径向力,算是低速低载荷

网友B:
连电动车车头都用的是八件碗,自动车也同样使用肯定有它的优势的

网友:
成本考虑,维修简易?就像楼上说的你不能说它不是轴承。

网友:
深沟球主要受径向力,从自行车龙头安装方式主要是轴向,用轴承也应该用推力球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电动车车头都用的是八件碗,自动车也同样使用肯定有它的优势的

是的,手头搞了一台破架子,也有旧深沟球轴承,八件碗少东西,想自己用旧轴承改下,自己拿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