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铝合金用的什么表面处理方法

楼主(2017-07-19):
请问哪位高人认识铝合金的这种表面处理方法?表面硬度很高,很光滑。

在线等!

网友A:
硬质阳极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质阳极化出来

网友:
硬质阳极化没有那么光滑吧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镀硬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镀硬铬

镀硬铬表面光滑吗

网友:
不知道您清楚有个金属催化液处理的新工艺,也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镀硬铬表面光滑吗

至少比硬质阳极化表面光滑

网友C:
楼这个说的上半部还是银色的那部分啊,硬质氧化后表面颜色不是会改变吗,我图中的就是硬质氧化,一个7075一个6061感觉都不像啊,表面光滑大话氧化铝本来就应该很光滑吧。蓝宝石手机屏幕主要成分就是氧化铝啊。

网友D:
一般阳极氧化,但是跟你那颜色差一点,你那个是不是镀锡,镀铬 ,上面 有一层是不是被加工过来,

网友:
应该是阳极氧化了啊

网友E:
表面硬度高是指多少呢?化学NI-W-P,热处理后HV在1200左右……底材光滑镀出来就光滑,弄了个附件不知道能不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这个说的上半部还是银色的那部分啊,硬质氧化后表面颜色不是会改变吗,我图中的就是硬质氧化,一个7075一 ...

您好需要铝板吗?我是做现货库存的5000吨,2 5 6 7系铝板铝棒,切割下料价格优惠!

网友(点评):
电话:13621373425同微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面硬度高是指多少呢?化学NI-W-P,热处理后HV在1200左右……底材光滑镀出来就光滑,弄了个附件不知道能不 ...

请留一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阳极氧化,但是跟你那颜色差一点,你那个是不是镀锡,镀铬 ,上面 有一层是不是被加工过来,

谢谢回复,我也在怀疑是镀镍或是什么。希望专业人士提供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留一联系方式。

你加我QQ吧,1007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