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通讯抗干扰差。

楼主(2017-07-19):
       各位论坛的朋友 鄙人遇到一难题。激光切割机用倍福的系统 ETHERCAT总线方式 伺服电机一通电 就造成电容传感器不准确有噪声干扰。* W  z. D% _2 q
       目前做的事 机床接地,外加拉开电机和通讯线距离都试过,加装屏蔽磁环。没有改善。各位坛友可有更好方法  非常感谢。

网友:
有条件的换一个牌号的传感器和伺服

网友:
避免变频器的动力线与信号线平行布线和集束布线,应分散布线。检测器的连接线、控制用信号线要使用双绞屏蔽线。变频器、电机的接地线应接到同一点上。在大量产生噪声的机器上装设浪涌抑制器,加数据线滤波器到信号线上。将检测器的连接线、控制用信号线的屏蔽层用电缆金属夹钳接地。~以上仅供参考了

楼主:
谢谢大家,每次遇见干扰的问题都很难排查。

楼主:
以解决 由于用户接地线电阻大 造成接地不良。

网友:
如果是差分通讯抗干扰能力还是很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