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带座外球面轴承资料下载

楼主(2017-07-19):
请问那有带座外球面轴承下载?我们用的是NSK轴承,但没有地方下载这3D,在米思米上找到差不多数据的,但最大的孔径也只有50.

网友:
你说得是否为这一种?

网友:
感觉你要的是这种,下个米思米的模型,改一下尺寸,改成你要的。哈哈

网友A:
这个我在迈迪下载过一次,后来那个网页总是跳,没法再下载了,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在迈迪下载过一次,后来那个网页总是跳,没法再下载了,不知是什么原因

我以前下也是跳

网友:
NSK 的带座外球面轴承,轴承座与其它的不太一样。

网友B:
NSK官网上有选型目录下载,或者也可以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NSK官网上有选型目录下载,或者也可以发给你

那多谢了,我在官网上没找到呀。你发我一个,邮箱234647103@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多谢了,我在官网上没找到呀。你发我一个,邮箱

已经发您邮箱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