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数控编程问题

楼主(2017-07-19):
车床用软件编程,刀具怎么都在xz轴的上面,跟我们用的实际车床相反。这是什么问题,这样编的程序能用吗?怎么用7 j3 [4 k$ B5 f% L/ }
希望高手予以解答

网友:
那是刀塔机,现在一般精度好点的机床都是这样的,编制的程序是一样的,远离工件的方向为正方向

网友:
X改一下正负号应该就可以用了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前后刀架都是一样的。

楼主:
刀架方向不一样,道具也会不一样。这样真的可以吗??

网友(2017-09-16):
z轴是一样的

网友(2017-12-09):
换个方向思考就是了

网友:
工匠精神,是每一个人都精益求精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