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花键键槽尺寸会不会太小了点

楼主(2017-07-19):
滚珠花键轴25MM,但是花键套外表面跟其它加工件连接的地方,键槽宽度才4MM,样本上有写额定扭矩170NM   这个键受得了?

网友:
一定要相信样本,如果出现问题,可以根据样本上的数据索要赔偿

网友(点评):
还可以索赔?

网友A:
170NM换算到25的轴上,就是13600N,比如平键是45钢,剪切应力大概是146MPa,就是每平方毫米146N,键槽宽4mm,孔的一侧高度1.8mm,13600/146=93平方mm,93/1.8=51.7,所以平键的长度要是大于52mm,就可以提供这么大的扭矩

网友(点评):
层主这是用数据说话,所以楼主用图才有说服力。

网友(点评):
关键THK样本 键才33mm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0NM换算到25的轴上,就是13600N,比如平键是45钢,剪切应力大概是146MPa,就是每平方毫米146N,键槽宽4mm ...

好清晰

网友:
很多软件可以计算键的受力是否够?

网友:
相信样本,相信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2018-07-16):
引用 网友A:
170NM换算到25的轴上,就是13600N,比如平键是45钢,剪切应力大概是146MPa,就是每平方毫米146N,键槽宽4mm ...

我觉得楼主计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