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一轴类零件

楼主(2017-07-19):
如图,车一轴类零件,弹簧夹头夹紧六角头扳手位,如何在一次装夹完成加工?或需要什么工装?

网友A:
棒料加工,一次装夹,机床精度没有问题的话,基本可以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棒料加工,一次装夹,机床精度没有问题的话,基本可以保证的

用料是六角钢,两端要车端面,如何装夹?

网友B:
怎么也得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也得掉头

有没有办法在工件夹紧状态下调头

网友C:
0.006的同轴度,没有磨的工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0.006的同轴度,没有磨的工序吗?

没有

网友D:
排除专用机床,只能是掉头装夹,但是你这么高的同心度要求却没安排外圆磨,你这是出于什么的自信呢?0.03的同心度还可以试试你这个0.006想不出怎么能做到。
如果直接加工出整体形状在切断的话,应该先用尖头车刀粗车13的外圆然后切断刀平端面后精车外圆,取长切断,掉头装夹平端面。(切断刀跟尖头都存在断削切削的存在,所以刀具寿命难保证)

网友:
棒料加工后,切断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除专用机床,只能是掉头装夹,但是你这么高的同心度要求却没安排外圆磨,你这是出于什么的自信呢?0.03的 ...

精车其它的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保证同轴度。
工件调头二次装夹,同心度保证不了,就算上磨床也面临二次装夹的问题(无法使用顶尖装夹)。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能双顶尖了

网友:
上磨床同轴度是能保证的 提前预留工装位,最后加一道平端面的工序就可以了 工装位留3mm左右就可以了。或者不上磨床 粗加工好后一夹一顶精加工外形然后再加一段平端面的工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车其它的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保证同轴度。
工件调头二次装夹,同心度保证不了,就算上磨床也面临二次 ...

双顶针由于不好上鸡心夹头所以是没办法做的,只能是一夹一顶。

网友(点评):
双顶不一定需要鸡心夹头,小余量一头活顶一头死顶就行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料是六角钢,两端要车端面,如何装夹?

总长自由公差,直接切下来就可以保证的

网友:
这个用仪表车床  应该很好加工吧  可以自动送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在工件夹紧状态下调头

有啊,看DMG那个机床,直接用辅助的主轴

网友:
6个μ的同轴度要求陶瓷刀也不能满足啊:如果是为了提高同轴度的话:一次性加工,留工艺余量会不会好点!

网友:
7的那个尺寸是什么尺寸,没看懂,M7?φ7?

网友E:
对机床的要求还是蛮高的,精度要求高。如果要求CPK 的话那就不好做了。可以在走芯机上一次加工完成。

网友(点评):
找到了加工类似工件的视频,参照了一下

网友:
我来指出图纸的一些错误:
1.同轴度符号不对;
2.基准只有A;
3.内孔尺寸¢。

网友(点评):
是的,修改了一下图纸,有些毛糙了

网友:
同轴度0.006是不是标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机床的要求还是蛮高的,精度要求高。如果要求CPK 的话那就不好做了。可以在走芯机上一次加工完成。

日本津上机床的视频网上很多

网友:
只能是料伸长一点,不不卸货两端都车出来然后切断,这样同心度问题不大,主要是尺寸问题

网友:
这图就有问题!!!而且公差给的更有问题,普通机床不能加工出来,除了镜面磨。

网友(2017-08-21):
不知道A针对于B是哪一面,猜如果是要求两端同心而又不能上顶针孔的话,可采用仿形磨,或同心磨磨两端。这个公差不磨只靠车不说同心就是直径公差也难批量保证。

网友:
按照你这个图形来看,走心机最合适不过了,一次全部车削完成。质量完全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