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臂机构原理

楼主(2017-07-20):
       就是由两个平行四边形组成的,有两个弹簧拉着的机构,安装在一个可以旋转的底座上。在它的臂展范围内可以随便移动并且手一松开它就停住,而没有被弹簧拉回去。请教各位大神,这种机构的原理是什么?是怎么保持工作面一直是水平面?为什么不会被拉簧拉回原点?如附件图片所示,这个结构手一松,它就回到原点不能停在我想要的位置,错误在哪个地方?请大神指点,小弟感激不尽!万分感谢!
       这个机构用拉伸弹簧还是压缩弹簧?设计中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平行四边形的夹角?

补充内容 (2017-7-20 13:59):
旋转轴的固定简单,关键是在那两个平行四边形上面,弹簧的安装位置,还有两个四边形的边在顶点处的夹角有没有讲究?

补充内容 (2017-7-20 20:38):
各位大神能否指点一下?完了给个微信,转个烟钱啥的略表心意

楼主:
图片如附件,谢谢这个大神!能否解释的详细点,小弟感谢了!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在旋转轴上加阻尼器,弹簧选用压缩弹簧,不知道对不对啊!

网友:
悬臂攻丝机应用很多,只是一节儿平行悬臂,很容易理解,这个两节悬臂结构,我认为是利用等边三角形原理,实现左右完全对称,保障了工作面保持垂直度。

网友A:
弹簧是氮气弹簧平衡手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是氮气弹簧平衡手臂用

图上的确实是氮气弹簧
问题是图片的这个机构移动到一个位置后手松开它就复位,达不到要求

网友B:
这个结构是两个叠加的平行四边形结构,因此末端可以一直保持竖直状态,应用的核心还是氮气弹簧,具体的结构我没见过,但自认对氮气弹簧的应用有些心得,因此尝试解读一下
首先,这个结构肯定要限制角度,因为结构是否可以平衡取决于重力相对于旋转轴的扭矩和氮气弹簧推力相对于旋转轴的扭矩,其中重力扭矩是变化的,因为到转轴的力臂会因为角度的不同而变化。氮气弹簧的力矩也是变化的,因为伸出长度不同,输出力也不同。
第二个要考虑的是氮气弹簧自身的摩擦力,这个摩擦力又是关键的关键,因为摩擦力永远会沿运动趋势相反的方向,因此整个结构才会有很高的“宽容度”
按照我前面说的理论,你的结构停不住,有两个可能

1、 设计计算错误,任意角度时,氮气弹簧有效力矩均大于重力力矩(其中氮气弹簧有效力矩应该考虑摩擦力)
2、 结构没有问题,末端负载小了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需要重新计算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加大末端负载重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是两个叠加的平行四边形结构,因此末端可以一直保持竖直状态,应用的核心还是氮气弹簧,具体的结构 ...

氮气弹簧不是恒力的吗?就是不管压缩多少弹力都是一定的......这是我在资料上找的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氮气弹簧不是恒力的吗?就是不管压缩多少弹力都是一定的......这是我在资料上找的不知道是否正确

大侠,看来你资料看的并不仔细,从原理上来说,氮气弹簧使使用压缩的氮气来提供反推力的,因此压缩腔体的大小会影响到反馈力的大小,这个没错吧
其次,高压的氮气是需要一系列的密封措施才能保证不泄露,密封带来的副作用就是摩擦力,并且这个摩擦力还不小,很多时候足够决定成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看来你资料看的并不仔细,从原理上来说,氮气弹簧使使用压缩的氮气来提供反推力的,因此压缩腔体的 ...

大哥我是新手,叫我“大侠”我很惭愧!!!
氮气弹簧的弹力变化比较平稳,所以我们一般就把这当成恒力运用。你这样说让我开始怀疑MISUMI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是新手,叫我“大侠”我很惭愧!!!
氮气弹簧的弹力变化比较平稳,所以我们一般就把这当成恒力运 ...

新手有一天也会变成老手

哈,看来你冤枉Misumi了,样本上明明白白的写了,输出力在行程起始端和终止端的值,摩擦力也有标注

网友C:
不就是这个吗?美式台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就是这个吗?美式台灯

跟这个差不多,我在网上也看到了类似的图片就是不知道原理

网友(2018-05-18):
楼上有人说了,你在负载加加配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