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抛光机,求助高手

楼主(2017-07-20):
看了震动抛光机.就自己看葫芦画瓢,但是里头装的茶叶翻滚不起来。需要翻动起来。求高手指教。
之前以为是震动频率的问题。50w的震动电机。买了个调速器。之前装的是3mm厚孔距140mm的弹簧片。换成了弹簧。都不行。求解

补充内容 (2017-8-10 10:18):

网友A:
感觉是力不够啊,有试过茶叶少点的时候吗。

网友B:
你这茶叶和玉器抛光不同,频率太高,幅度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茶叶和玉器抛光不同,频率太高,幅度太小

那要咋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力不够啊,有试过茶叶少点的时候吗。

下午试试·问题是茶叶少了就达不到我预想的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茶叶和玉器抛光不同,频率太高,幅度太小

我用了调速器·~慢的时候频率低幅度大。意思是幅度还不够?

网友:
振动这个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了调速器·~慢的时候频率低幅度大。意思是幅度还不够?

你用的啥调速器,能调频率和幅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午试试·问题是茶叶少了就达不到我预想的目的了

按震动盘来说,主要的就是频率,振幅。你可调这两个参数试下。还有一点我想了下,你这个应该不能用竹筐,容易形变吸收了震动。应该使用不锈钢桶并且连接到震动面上可能会好一点。我也不是很懂只是一些建议,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点评):
不能太硬的,茶叶会碎掉。加个侧面轻吹风的孔系,吹翻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啥调速器,能调频率和幅度?

没有哦~~就是调速器。我是用震动电机 不是电磁铁。速度慢了振幅就大 运行起来看得出来

网友B:
你把要求和目的写写清楚,比如把篓子里的几公斤茶叶连续翻动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震动盘来说,主要的就是频率,振幅。你可调这两个参数试下。还有一点我想了下,你这个应该不能用竹筐, ...

好的  谢谢·~我也觉得竹筐会抵消一些·所以两边加了螺栓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要求和目的写写清楚,比如把篓子里的几公斤茶叶连续翻动等等

好的·~不好意思·没补充完整  茶叶和篓子的重量共计8公斤左右~。因为茶叶要烘焙。正常都是倒出来翻动后倒回去。达到烘焙均匀的目的。我是想用震动盘来翻动。

网友B:
你这个不能用普通的振动电机,要频率在1hz的数量级,幅度在50毫米的数量级,篓子要牢固的固定在振动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能用普通的振动电机,要频率在1hz的数量级,幅度在50毫米的数量级,篓子要牢固的固定在振动器上

能说详细点吗·这个我也不专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说详细点吗·这个我也不专业

比如做一个曲柄连杆机构来达到我说的哪些参数

网友:
最简单的常用翻炒可用滚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做一个曲柄连杆机构来达到我说的哪些参数

我懂你意思了。。曲轴·典型的就是大内密探里头那张床铺的原理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做一个曲柄连杆机构来达到我说的哪些参数

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B:
最简单的常用翻炒可用滚筒啊,不易碎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常用翻炒可用滚筒啊,不易碎叶子

不一样的·~ 用炭火烘焙的~你说的参数我也觉得·对茶叶损耗应该不小。按照你给的参数你有没见过类似的?能翻滚起来?

网友B:
就是类似振动筛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类似振动筛么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了~

网友B:
你假如一定想试试这种方式呢,你可以手来抖动,看看要多少频率和幅度能达到效果,参照这些做试验就容易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假如一定想试试这种方式呢,你可以手来抖动,看看要多少频率和幅度能达到效果,参照这些做试验就容易一步 ...

这不现实吧·~人力和机械差多了~~我昨天把点击关了 把弹簧踩下去。类似你说的用人工来模拟~但是看不出什么效果。一是频率 二是振幅·~想不明白在哪·我是打算在竹篓边缘装导轨。。试试会不会从下到上做运动。类似振动盘

楼主:
得找个减速器·,然后我怕振幅大了茶叶会碎了~

网友B:
应该用滚筒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滚筒式

就是不能用滚筒了。传统碳焙工艺·。滚筒只能烘干。后续烘焙,炭火会对茶叶内含物有转换。

网友:
哦,我是想你可把茶叶装在圆竹筐里,斜着用滚转的形式,茶叶就不易碎,

楼主:
碳焙类似 有种烘衣服的竹笼,炭火在竹篓下面的·滚筒的话碳火不能聚集起来吧

网友C:
震动不太适用于这样的场合

网友:
用这种结构试下 注意两个振动电机转向  频率(频率越低力越大) 还可以把振动电机两端盖子拆开调下配重片 不要用竹筐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D:
试下这种结构  注意两个震动电机转向 两个振动电机必须同步(两个振动电机的线要接到一起) 频率(频率越低力越大)还可以把振动电机两端拆开 调下配重片  最好用金属筒不能软 电机不用太大 看你这东西估计用两个80W就够 做的时候注意金属疲劳  结构不合理会撕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震动不太适用于这样的场合

有啥高见  请赐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下这种结构  注意两个震动电机转向 两个振动电机必须同步(两个振动电机的线要接到一起) 频率(频率越低 ...

是的·之前做另外个东西 用的是三相 300w电机  把角铁震破了·
还有·~菜菜的问下·这种结构 茶叶会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下这种结构  注意两个震动电机转向 两个振动电机必须同步(两个振动电机的线要接到一起) 频率(频率越低 ...

用竹篓应该会抵消部分震动力。我打算把动力这块调整好·毕竟频率够的话 竹篓应该也是会翻转的 影响的应该是翻转的速度 我这样理解正确么?谢谢指导

楼主(2022-11-30):
引用 网友B:
你把要求和目的写写清楚,比如把篓子里的几公斤茶叶连续翻动等等

5-8斤这样 直径为60厘米的不锈钢筛上 底部是热源 需要均匀翻滚均匀受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下这种结构  注意两个震动电机转向 两个振动电机必须同步(两个振动电机的线要接到一起) 频率(频率越低 ...

电机要安装侧边,底部有热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5-8斤这样 直径为60厘米的不锈钢筛上 底部是热源 需要均匀翻滚均匀受热

还在研究这啊,用筛子翻转烘干最好的效果就像那炒菜锅了。
了解球磨机吗?其实可以考虑下类似球磨机的翻转效果。

网友E:
加个侧面轻吹风的孔系,吹翻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个侧面轻吹风的孔系,吹翻它。

不能够吧~而且要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在研究这啊,用筛子翻转烘干最好的效果就像那炒菜锅了。
了解球磨机吗?其实可以考虑下类似球磨机的翻 ...

茶叶要碎掉的·~茶叶条索要保持完整 不然损失就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茶叶要碎掉的·~茶叶条索要保持完整 不然损失就大了

翻滚可以比翻炒更加柔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滚可以比翻炒更加柔和

感谢支招。但是翻滚的话不懂热能的穿透力够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支招。但是翻滚的话不懂热能的穿透力够不够

不锈钢筛子做成滚筒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