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气缸做动力,车出来外圆尺寸精度不稳定

楼主(2017-07-20):
        大家好,现在做了一个走心式车床,刀架不不动,主轴前后进给。用气缸做动力,直线导轨做导向, 车一个外圆,来料是不锈钢402棒料,直径¢2.6,然后车一段外圆¢2,要求尺寸精度是¢1.996-¢1.989mm,但是现在车出来,尺寸精度不稳定,最大有三四个丝的浮动,比如有2.01,2.02,2.03,1.90等。现在怀疑是气压不稳定,看了气压表,的确是有变化,因为车间是一台空压机供应很多机器。想问下各位,有什么办法保证加工尺寸稳定呢?气缸做动力这种方式根本上可不可行呢?有点急出货,现在很焦虑这个问题。

网友:
气体是可以压缩的

网友(点评):
有没有什么办法通过补救呢?

网友:
可以用百分表或千分表架在滑台前面测一下到位后有没有让刀,让刀可能表达得不对,滑台有没有后退吧

网友(点评):
没有让刀,因为车外圆2.0那一段长度6mm,前后没有大小头,圆度只差几个μ,现在就是车刀车出来尺寸不稳定

网友:
我觉得是因为气体的可压缩性导致的,可以考虑伺服电机+丝杆的机构,数控机床大多这样搞的

网友(点评):
一开始是这样想,但是因为现在要求精度是几个μ,用丝杠伺服这一套,精度也难以保证这个精度。用气缸其实就是相当于机械限位,用机械的方式保证精度。因为是气缸推动车刀到位了之后,主轴前后再进给的。

网友:
用液压缸呢?

网友(点评):
现在没法改液压了,液压油管 油泵一大堆东西也麻烦

网友:
如果确定气压不稳定,那好,就加一个小气堡

网友(点评):
现在也有一个小的储气罐了

网友(点评):
如果这样,说明气压方式不能用,那只有加橡胶、弹簧之类简单的方法,以增加附加力

网友(点评):
你是说要换成电机丝杠那一套吗?

网友(点评):
那样肯定好

网友:
这个精度,建议还是改别的驱动方式吧

网友(点评):
也想过丝杠加伺服,但是这个μ级精度的,丝杠的重复定位精度也很难达到,况且还要考虑发热和冷却水比较粗放的环境。

网友A:
楼主,大侠,你好。说一下我的想法,供参考
根据你的描述,我认为不是气压波动引起的,因为你说了圆度没有问题,只是最终直径有波动,因此我怀疑是由于导轨和气缸挡停的精度不够引起的。
1. 由于主轴是高速旋转,因此加在车刀上的反馈力会很大,一旦导向有间隙,就会引起导轨滑块连带车刀整体发生微小的偏转,从而最终影响精度。
2. 气缸行程的挡停,接触面自身有平面度,粗糙度的参数,这些都会造成最终停止位置的不确定性。如果再和第一点叠加,不确定性会成倍放大

因此,我的建议是
1、 更换导轨为重预压重载类型。这样可以将导向的间隙缩小到最小
2、 将控制行程的挡块接触面改为点接触,在考虑磨损的情况下,接触面越小越好

以上,个人简介,供参考。

网友(点评):
圆度的确没有问题,只有几个μ的误差,但是这是因为增加了扶咀的原因,就是让车刀离扶咀很近几乎挨在一起,然后工件从扶咀里面出来,这样工件悬空的距离就很短,刚性很强,这就保证了圆度。

网友(点评):
现在我用的就是上银重负载重预压的导轨,MGW15系列的。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因为现在会有三四个丝的误差,就算你说的面接触粗糙度不行,但是也不会导致这么大的误差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大侠,你好。说一下我的想法,供参考
根据你的描述,我认为不是气压波动引起的,因为你说了圆度没有 ...

现在的结果,我认为是两方面叠加造成的
上银的导轨,我也经常用,但是实话说,资料是资料,实物是实物,两者差别并不小,所以不要太相信。
并且,15的导轨,是正常导轨里面规格最小的了,承载能力有限,车刀在主轴的高速旋转下反馈回来的力我认为是非常大的,很可能已经引起了滑块自身滚珠的弹性变形,通俗来说,就是超过了预压值,因此滚珠变成了柔性体,自然位置不可能准确。
我建议楼主找找资料,看能否估计出来车刀上的反馈力,这样选导轨的时候就会有的放矢。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点我也很赞同,高速旋转下反馈的力应该是很大的,这个我要查下多少了。因为现在用的是80缸径气缸,出轴力也有两百五公斤了,如果大于这个力,那就极有可能。

网友:
机床还是用伺服电机作为驱动比较靠谱

网友(点评):
能问下伺服丝杠那一套重复定位精度能达到多少吗

网友(点评):
进口的产品可以达到0.0025mm

网友:
气缸用的是什么品牌?考虑要改进气源的质量,压力与流量控制要好。

网友(点评):
气缸用的正品亚德客

网友:
方法一  ,设计一个非标气缸 气液混缸,大行程气缸 推液体型腔实现小行程 。 (不是液压缸那套机构  )   可以把气缸液压做在一个缸体里面前端省滑轨, 几个U 还是可以的
至于你现在机构  固定东西劲量做成一体式 不要拼拼凑凑的,特别是前端装刀那个地方参照机床刀具安装结构  ,如有必要导向改成  铜套导杆方式(这个要分析圆度误差方向 )   这种设备稳定性很重要 花点心思 研究一下 各个部件的精度

网友(点评):
大侠一听就是经验高手。这个方法应该可行。但有没有不改变原来结构更简单的方法呢?还是用气缸,比如改变气路的布局上,有没有什么方法保证气缸每一次推到位后几乎就绝对静止,这样就相当于机械限位,定位误差为零

网友(点评):
我现在的气缸也很大了,80缸径,理论出轴力两百五十公斤,刚才上楼有个大侠说得有道理,就是车件在高速旋转下被切削时,对车刀反馈回来的力到底有多少呢?是否大于两百五十公斤?这一点我现在还不知道答案。

网友(点评):
现在圆度很好,车2.0的那一段总长度6mm,前后没有大小头现象,不管在哪个尺寸上圆度都只有几个μ的误差,因为我是加了一个扶咀的,就是车刀距离扶咀很近,工件悬空伸出来距离非常短,刚性很强,圆度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气动进给到位后不锁死?看不懂楼主的结构,普车人家手轮咋进给的?

网友(点评):
就是靠气缸到位,没有锁死机构

网友:
气可以推油,油可以推油缸。。

这个缸我现在叫不来了,就是上半截是气,下半截是油,然后在油缸入口加一个电控单向阀

网友(点评):
气液增压缸

网友:
用后面的调节螺母限位吗?

网友(点评):
是的,靠那两个螺母限位

网友(点评):
靠后面的调节螺母限位不靠谱

网友(点评):
我也这么感觉。

网友(点评):
那你觉得用什么限位好点,有好主意吗

网友(点评):
一时也没想到。

网友:
你这个永远不可嫩恶搞稳定,我们的是液压顶针在刀具接触工件那一刹那压力表指针都来回跳动,你这个就算稳定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点评):
大侠有没有什么办法补救呢

网友:
  • 用气液缸,加个单向阀,这个只能解决,气体压缩问题

网友:
好好读读样本,看看选型时候汽缸到位是不是 聚氨酯缓冲型,意思是汽缸做精确定位最好有二次定位。

网友(点评):
需要二次定位吗?现在气缸出轴力有两百多公斤,还需要二次定位吗

网友:
伺服电机+T型丝杠+挠性杠杆+机械限位+导轨钳制器+螺钉涂防松胶    伺服电机里有个扭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