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钛合金TC4做套筒板子头好使吗?

楼主(2017-07-20):
有个36方的六方螺钉,力量非常大,拆的时候3个人套管+撬杠才能拆掉,
之前做的是12方的套筒板子,材质:35CrMo, 规格 Φ65x70mm,六方对边36. 用不了几下就裂开了。

现在想用用钛合金TC4做套筒板子头好使吗?计划是钛合金钻孔后线切割切开。然后热处理。

但没有钛合金加工经验,箱咨询下,1、是否可行?。2、钻头的选取?3、之后的热处理温度、硬度?

求大神帮忙?

网友:
钛合金成本高啊!

网友:
割个饼,烧红了,拿M36地螺栓头砸出一个六方孔,再焊上一个柄就结了!

网友:
感觉选材的方向有问题。原来的材料可以用加大壁厚,及改进锻压工艺的方法来改进

网友:
钛合金做这个没见过,改40CrNiMn应该可以。

网友:
钛合金的做套筒板子,加工费会高的吓人

网友:
这种拧法钛合金也受不了。

网友:
钛合金TC4做气狗储气室好,他的强度也不高呀,套筒扳手淘宝多了,好货必须好价钱才能买到。

网友:
钛合金强度高,机械性能好,多用于飞机与发动机的制造材料;但钛合金钻削比较困难,常在加工过程中出现烧刀和断钻现象。这主要是由于钻头刃磨不良、排屑不及时、冷却不佳以及工艺系统刚性差等几方面原因造成的。

网友:
这么大的力钛合金也受不了啊。建议加大壁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