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计算 检查 配滚珠丝杠

楼主(2017-07-20):
丝杠节距 5mm  丝杠直径12mm长200mm  垂直上下移动,负载移动速度100mm/s 行程100mm 行程时间1.3s  加速时间0.3s  ,使用100W伺服可以带动负载质量最大多少? 我自己算出了惯量比约为1时, 负载才2kg ,心里没谱,来找大家看看。  附100W伺服电机参数

网友A:
我算出来和楼主差不多,但惯量具体选多少也不是这么简单定的,最好加一级减速吧会明显好很多(i/1)的2次方不容小觑、。

网友B:
电机扭矩 配合丝杆导成可以算出支持的负载,行程长短与负载的相互关系请自行查阅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算出来和楼主差不多,但惯量具体选多少也不是这么简单定的,最好加一级减速吧会明显好很多(i/1)的2次方不 ...

主要想验证自己算的对不对,加减速肯定会好很多。看网上说的,一般负载惯量比小于5倍的电机惯量,就可以满足。

网友(点评):
5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扭矩 配合丝杆导成可以算出支持的负载,行程长短与负载的相互关系请自行查阅手册

网友:
我这边计算表算出来也是差不多,主要是你垂直升降,跟水平移动还是相差太大了。。。

网友C:
搞不懂你们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不懂你们怎么算的

计算结果有问题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计算结果有问题么?

按扭矩0.32N*M计算推力F=T · 2*3.14/P,有400N呢。应该负载20KG没有问题吧?我是菜鸟,可能有误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扭矩0.32N*M计算推力F=T · 2*3.14/P,有400N呢。应该负载20KG没有问题吧?我是菜鸟,可能有误哈

同时考虑扭矩和惯量,一般惯量满足,扭矩一般就没有问题。所以考虑惯量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时考虑扭矩和惯量,一般惯量满足,扭矩一般就没有问题。所以考虑惯量问题

我以为量匹配主要是考虑响应时间,加减速时间能满足,就差不多了

网友D(2017-08-26):
这个只算扭矩就可以确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算扭矩就可以确定吗?

也要看惯量

网友(2018-02-27):
这个惯量怎么算,新手不太懂,只知道算扭矩。请不吝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