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回转窑齿圈间隙的方法

楼主(2017-07-20):
  大齿圈是会回转窑的主要部件,带动整个筒体长时间的运转,是传动装置中最关键的部件之一,大齿圈的安装质量直接影响着回转窑传动系统的平稳性、回转窑运行的稳定性、窑内衬的使用寿命及回转窑运转率,因此齿圈在安装时间隙过大或者是过小,都会对回转窑造成影响。
  长城机械技术团队结合多年的实践经验,对回转窑齿圈的间隙调整作出了分析,回转窑一般运转的时间都会比较长,其内部的大小齿轮齿面难免会发生的不同程度的磨损,如果回转窑齿轮间的间隙此时调整为冷却状态下的理论值,就极有可能造成回转窑齿轮间隙过大,此时需要调整回转窑的其中一个装置进行间隙的缩小。

  若是间隙不及时的调整,回转窑的齿轮等部件的磨损程度将会更为严重,对回转窑的稳定运转造成重大的影响,回转窑的支撑装置也会出现受力不均的状况,失去原有的平衡性,因此在回转窑正常投入生产时,要跟踪调整,时刻关注窑内热态时的受力情况,并在连续生产一段时间后,对受力较大的支承装置进行适当的调整,使整个回转窑受力趋于平衡状态。

网友A:
回转窑是指旋转煅烧窑(俗称旋窑),属于建材设备类。

网友B:
这么大的齿圈,做一个出来需要多少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齿圈,做一个出来需要多少时间啊??

这要看您的齿轮有多重了,我们公司只做大型铸钢件,单重一吨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转窑是指旋转煅烧窑(俗称旋窑),属于建材设备类。

是的是的

网友C:
现在是不是立窑用的比较多了,这个烘干机估计用的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不是立窑用的比较多了,这个烘干机估计用的多吧!

目前市场上使用的回转窑比较多,煅烧技术也更为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