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电梯事故越来越多

楼主(2017-07-20):
       现在电梯的事故越来越多,这方面的事故有关人员也非常的重视,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事故的,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事情,一方面是负责电梯人员没有监控好,另一方面也因为乘电梯人员的不注意

网友:
品质,肯定是一方面,另外,很多人忽视保养问题,比如小区物业,一般都不舍得花钱去保养电梯。如果勤保养的话,最起码绝大多数的电梯事故是可以避免的。

网友:
电梯属于特种设备,质监局下面有个特设局专门检,停了有两周多才检好

网友:
以我学校为例,我觉得电梯的报废年限太久了
动不动就修,按理说要么报废,要么修好了,但是呢,修完坏修完坏

网友:
电梯的维保是很重要的,物业应该有专业的维保人员,而不是电梯公司每隔多长时间来一次巡检

网友:
维护是很重要的额

网友:
首先从概率上来讲,应用的多了,事故发生的频次也会多,当然正确的使用以及管理和维护是减少事故的重要前提。

网友:
电梯质量   电梯后期保养  都很重要

网友:
电梯应该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技术了,国外有什么灾难国内会第一时间报道,而且一般国内有什么事故就会报道国外也有相同的事故,但国内电梯事故不断没有看到有国外相同的事故报道,这是不是只有国内这样的事故很严重。去过做电梯的公司看过,明显感觉不如做汽车摩托车空调公司那样设备先进管理严谨。我很少坐电梯,但有时会遇到有问题的电梯,搞得心惊胆战,不知有多少人与我有同样的坐电梯经历

网友:
电梯多了

网友:
我认为制造电梯的企业需要国家质量部门严格把守,不能随便哪个小公司都能搞电梯,没有生产许可证马上停业,每年严格检收。。。

网友:
质量也是很重要的,各个环节都要仔细检查

网友:
国产电梯用于国内和出口区别大了

网友:
制造电梯要求特殊设备制造许可证的,以前不是有小作坊造电梯的新闻嘛,以前基本被国外垄断,现在国内好多制造电梯企业了,感觉还是通病,要业绩快速增长,而不是把重心放在产品上。

网友:
电梯有关安全的系统应该使用更高的标准,更严格准确的监测监管规程。并且不达标入罪写入刑法。包括维护保养操作,安全监测监管一并入刑。而不是等出了事故再追责。

网友:
搞的人连家都不敢回了。

网友:
基数越来越大,故障率相同的话,数量也就多了

网友:
就像我们公司。以前的材料是100%进口的,现在竞争激烈,利润率越来越低,就寻找国内的材料。但是品质肯定差一些的,导致今年的客诉比去年多一倍还多。一样的道理,劣币逐良币。

网友:
事故越来越多,1,电梯基数越来越大,频率不变得情况下数量也会成倍正常。2.电梯的使用寿命有限,经过几年使用已经出保或者到了损坏的高峰期3.电梯的保养意识跟不上,使用者也不爱护电梯,导致小区内部的电梯故障频繁,4.贴牌 市面上不断出现贴牌的电梯,价格低,寿命差,通过各种手段进入市场,这些东西的根源是开发商和审查机关的利益挂钩。

网友:
其实还是做事不用心,电梯做几个防错装置应该能少很多事故。
我是干机械的,看到高端的设备就做的很好,哪里报警了自动停止并提示问题点和解决方法,低端设备就没有这些,坏了要么动不了要么硬运行到卡死。做增加防护是会增加成本,但不会太多,还是做事用不用心的问题。
看看网上的视屏,电梯踏板坏了还在运行,人直接吞了,要是在踏板下增加个感应开关,有松动变形等能自动停机并反馈电路面板将减少很多悲剧,而这个技术并不复杂,就是没有厂家用心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