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4的孔配安装底板

楼主(2017-07-20):
如下图,一个电机自带安装底板,底板上是两个14的孔,要安装到型材上。
我在型材上又焊了一个5MM底板给它对接
1. 底板上的两个孔设计成一个孔,一个腰孔还是直接就两个螺纹孔?
2. 螺纹孔用多大的?
3. 底板上孔是螺纹孔,型材的那一部分呢? 用光孔还是螺纹孔?

网友:
图呢??、腰孔额

网友:
无图很难评价

网友:
教你如何上传图片,示例
http://www.cmiw.cn/thread-451943-1-1.html

网友:
两个14的孔,那肯定是装M12的螺丝了,建议楼主也按差不多的螺丝M10-12的设计了

网友:
3. 底板上孔是螺纹孔,型材的那一部分呢? 用光孔还是螺纹孔?

    a. 如果底板是5MM厚攻牙,建議型材的那一部分还是螺纹孔,因底板是5MM較薄螺紋受力容易崩牙,
    b. 不然就底板及型材皆鉆孔.直接貫穿螺栓固緊.
    要注意的若是裁取a項,要底板及型材焊接后一道鉆孔攻牙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