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不锈钢板的加工问题

楼主(2017-07-20):
      我要做一种零件,1mm的不锈钢板,大家看看哪种加工方法效率高成本低。零件很简单,就是上面有些小槽子,宽度0.6,深度0.5。我现在用线切割割外形,用精雕机铣槽。感觉效率低成本高。大家有什么建议么?

楼主:
希望打击能帮忙解答

网友A:
激光切割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切割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激光切割的精度不行吧,我上面的孔都比较小,主要是槽怎么加工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激光切割的精度不行吧,我上面的孔都比较小,主要是槽怎么加工比较好

激光切割太小的孔做不了
看来也就能精雕来铣槽了

网友:
线切割也不行吧,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切割太小的孔做不了
看来也就能精雕来铣槽了

好吧 谢谢你  冲压可以么?

网友B:
激光切割时,两边的会不会跳起!而影响切割呢

网友:
量大的话可以采用硬模具加工。

网友:
量大就开模冲压,量小就没什么好方法了

网友:
好像也就只有线切割和精雕机能达到你要求的精度

网友C:
1毫米的薄板,直接精密模具冲压生产了,尺寸精度有保证,而且也不怕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毫米的薄板,直接精密模具冲压生产了,尺寸精度有保证,而且也不怕量大

模具可以压出槽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 谢谢你  冲压可以么?

冲压也可以,但是做模具的成本比较高,如果没有数量均摊的话,是不划算的

楼主:
好的谢谢你。几千够磨具费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激光切割时,两边的会不会跳起!而影响切割呢

刀路选好应该不会翘起来

网友:
通的可以用水刀的,不通的槽还是上雕铣吧

网友:
通的地方可以用水刀加工,不通的槽只能是雕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