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遇到过这个SW问题吗?

楼主(2017-07-20):
solidworks 打开装配体后 找到文件夹里面的零件  之前是不可以删除的,现在变成可以删除了 怎么设置过来?

网友A:
能删除证明内存没加载啊,明显没在当前打开的装配体里,或者压缩了

网友B:
貌似装配体里面零件被轻量化后也能删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删除证明内存没加载啊,明显没在当前打开的装配体里,或者压缩了

请教一下,怎样才能让内存加载。之前是不可以删除的,现在在文件夹内删零件都要好小心,害怕删错零件。另外装配体打开没有错误,零件也没有压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装配体里面零件被轻量化后也能删除的,

之前没有留意,一直这样用也没有问题,突然间就用不了了,删个零件都要想清楚,好小心

网友:
有可能零件被你压缩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