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什么错误啊?

楼主(2017-07-20):
用sw画一个建筑的平面图,可是出现了图中的错误,不知是什么原因呢?求教各位拉伸凸台时,有一根柱子起不来,目录树上的图标也和平时不同。

ps.已找到原因,左边图标是代表多个闭合草图的意思(见二楼兄弟言),

其中那个柱子拉申不起来,主要是误操作,在拉伸编辑界面最下面草图轮廓中没选中这个小方格。

网友A:
因为有多个闭合的图纸,所以是那个图标,需要点选拉伸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有多个闭合的图纸,所以是那个图标,需要点选拉伸就可以了

可是就是红圈那个小方格拉伸不起来啊,其他的都可以,我在草图上,+画其他的方格也不行

网友:
是不是没有闭合

网友:
或者重启软件看看

网友:
应该是没有闭合

楼主:
重启了软件,还是一样,3d图中大部分都能正常显示,就差那根柱子,应该不会没封闭,软件没任何错误提示。@king528@百度不出我是谁

网友B:
编辑拉伸特征,把下面轮廓里的东西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辑拉伸特征,把下面轮廓里的东西删除

原因 原来是在轮廓草图那里没有选中这个柱子的方框!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草绘里面有多余线条或者有特征没有闭合。

网友C:
草图有问题,有多个轮廓线,在生成实体时,通过点选轮廓生成,草图的标志就会变成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草图有问题,有多个轮廓线,在生成实体时,通过点选轮廓生成,草图的标志就会变成这样的。

请教兄弟,有什么简单有效的方法找出重复和没闭合的轮廓线呢?

网友:
这种情况也是经常会遇到的,主要是拉伸凸台时,草图的选取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兄弟,有什么简单有效的方法找出重复和没闭合的轮廓线呢?

点击   工具——草图绘制工具——检查草图合法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击   工具——草图绘制工具——检查草图合法性

试了一下这个功能,好像只能显示闭环草图的数量,不能指出没闭环的草图的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