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风机怎么选型啊

楼主(2017-07-20):
离心风机怎么选型啊

楼主:
空间体积V=1233.89m3
定风道尺寸为350×300mm,风道风速为15m/s
冷风机Q=15×0.35×0.3×3600=5670m3/h,取Q=6000 m3/h
换气次数:N=6000/526.2=11.4次/h
风压:(17+45×5)×1.3=314.6pa
我这有算对吗

网友(点评):
错,谁知道你算风压这些参数是那来的?把你的工作条件好好说说。

网友(点评):
再说除了风量,风压一般还会有别的附加条件,(包括风机厂家能提供的风机性能曲线)

网友A:
离心风机中风压这个最关键,关键还是在于品质。在选型时注意外型尺寸及结构是否与设备吻合,避免在安装过程中,风机的孔径、孔距、厚度等尺士寸差异,导致无法安装使用。
风机内部结构及材料直接影响到风机的性能及寿命,在样品测试阶段应对风机进行相关性能或老化测试,通过检测,确保风机能在所要求的环境条件下作业,并保证风机的工作寿命。
同时多选几家进行测试,在询盘过程中,最好与他们的工程人员有一定的接洽

楼主:
引用 楼主:
空间体积V=1233.89m3
定风道尺寸为350×300mm,风道风速为15m/s
冷风机Q=15×0.35×0.3×3600=5670m3/h, ...

风压按照经验1M的风道压损失为1pa一个弯头损失是45pa一个三通是30pa,我也不知道人家给我说的,那请问你有什么好的方法算风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心风机中风压这个最关键,关键还是在于品质。在选型时注意外型尺寸及结构是否与设备吻合,避免在安装过程 ...

请问风压怎么计算呢?
风道尺寸为350×300
风道长17m弯头5个
请问可以算出来吗

楼主(2017-08-28):
引用 楼主:
空间体积V=1233.89m3
定风道尺寸为350×300mm,风道风速为15m/s
冷风机Q=15×0.35×0.3×3600=5670m3/h, ...

这里老师傅给我说的经验值,,,说一米多少压降,一个弯头一个三通多少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心风机中风压这个最关键,关键还是在于品质。在选型时注意外型尺寸及结构是否与设备吻合,避免在安装过程 ...

有点答非所问,哈哈

网友(2017-11-04):
这么小的风管,1米1pa?90度的弯头压损45pa,能送出去吗?
附件是根据题主算出来的风量和全压,选型的备选机型和运行曲线,如果长期需要风机,可以留个邮箱,我发一个进口风机的选型软件,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