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杠问题

楼主(2017-07-21):
       丝杆轴 和 螺母的 螺纹都是M50X1.5,, 我的问题是 丝杠不是用滚珠 滚动运动吗 ?  下面图的丝杆 和 丝杆螺母都是 自己加工的, 直接用螺纹 上下运动? 这是丝杆吗?

网友A:
滚柱丝杆还是梯形螺母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柱丝杆还是梯形螺母丝杆?

;螺纹是 M50x 1.5  也不是梯形螺纹啊,新手对这方面不熟悉,百度的都是 滚珠丝杆

网友:
你这种不叫滚珠丝杠,就是普通的螺杆,三角形螺纹的,滚珠丝杆是带有滚珠的,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

网友:
你这个只能算是螺杆吧

网友:
你这个是螺杆加螺母,不建议用来传动;只适合用来锁紧

网友:
可以传动,但是效率极低,然后使用环境有要求,环境恶劣分分钟报废,一般作为小位移的调距,或者夹紧

网友:
丝杆-丝母付的传动是比较经典的机构,一直是这种,只是到了近三十年来才风行滚珠类

网友:
如果你选择这梯形丝杆,精度要求不高是可以的,螺母用耐磨材料。目前轧制的滚珠丝杆加工也方便,价格也便宜

网友:
梯形螺母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