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头皮已挠破,工装求助

楼主(2017-07-21):
如图所示,此零件毛坯为铸件(材质WCB),现欲制作工装来实现加工两端法兰及法兰背面。图0为加工A法兰后零件3d图;(毛坯加工余量按单边1mm),图纸要求:两法兰面成45°,法兰外圆与通道孔不能存在明显偏心(<1mm).
图1所示为A法兰加工(要求车床加工),初步计划使用拉杆拉紧,以工件通道孔粗定位来完成;但由于毛坯铸造质量一般,通道孔尺寸达不到粗定位要求;现在还是拉杆拉紧,后需加工人员进行找正。

图2所示为B法兰设计加工工装(要求车床加工),此时A法兰面及对应通道孔已经完成加工,选择通道孔及法兰孔定位且法兰背面用压板压紧。
欲此工装达到效果,前提需要精确加工出A法兰法兰孔(要求钻床或加工中心加工),现在问题来了,由于毛坯质量的问题,需要设计一个什么样的工装来保证A法兰法兰孔的精确度?如何定位夹持定位何处?特此求助!

备注:之前工作,工装设计很少参与,上述关于A法兰和B法兰加工如有其它建议,也可以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图0

图0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坐等大神回复,看怎么个解决方法

网友A:
楼主你打算用数控车床车,还是加工中心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打算用数控车床车,还是加工中心铣??

两法兰都用车床车

网友:
采用的什么铸造工艺?
1mm的加工余量 有点小 稍微一偏 就加工不起来了。

网友:
想提高效率就用专机

网友B:
钳工划线,根据孔位置划,加工中心找正,虎钳夹;有条件可以把法兰面先光出来

网友C:
1、批量多少?
2、楼主再介绍一下准备用什么样的车床?
3、A法兰的四个孔是上钻床还是加工中心?

网友:
A法兰都不知多大?失蜡浇铸?精度这么高?余量1毫米?

网友:
我的思路是这样,不确保可行,只供参考啊:你做一个辅助工装圆环法兰(表面粗糙度,尺寸你自己考虑),加工时先把A法兰的表面车平,然后把圆环法兰紧贴车平后的表面(这里用A法兰未加工的外圆做粗基准确定圆环法兰的位置,再用螺杆压紧),然后夹具加紧圆环法兰外圆以此去车A法兰的外圆和通道孔内孔,这样就保证了法兰外圆与通道孔内孔的同心度。————工装设计的关键,我觉得是要确定一个合适的粗基准。

网友:
向前辈致敬,学习啦

网友D:
没看到实物,有照片可以上传下,本人的小聪明还是有点的
假如工件不算太大,直接焊一副特型爪,直接抓A的外圆,绕开干涉,

网友(点评):
应该不能直接夹A外圆,A的外圆跟两侧端面都应该要加工的,应该是夹A上面的圆柱面,不过爪子不太好设计

网友E:
分序加工方案可以,细节需要修改。用毛坯变化最小的面定位
如果产能允许能否用小管头定位,做一个旋转夹具一次装夹车出2个法兰

网友:
楼主:用镗床加工。镗床机头转动45度。

网友F:
第一次上完车床后,第二步不就可以使用第一次的车削面了吗?用第一次的车削面定位加工法兰面的孔,然后再进行后面的。或者直接利用加工后的法兰面定位。

网友:
1mm的加工余量,铸造精度可以这么高了?

网友G:
方法很多
一看楼主是真小白,第一张图45度能画在那个位置吗?那个角起码120度了
第二张图是常用的工装方式,不过你那配重块设计不对,哪有用腰槽孔锁紧的?
随着工装转动,离心力越来越大,螺纹必然变松。。。。。。。哐嘡!

网友(点评):
腰型孔是为了调整偏心位置吧?怕松动可以在端面用螺丝顶紧

网友:
应该不难

我之前公司有孔隙夹具以及集成平台,做过类似的活

网友:
加工余量1mm,是有点儿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实物,有照片可以上传下,本人的小聪明还是有点的
假如工件不算太大,直接焊一副特型爪,直接抓A的 ...

不能抓A就抓B,这一步只是加工粗定位,为上工装做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打算用数控车床车,还是加工中心铣??

法兰用数控车床车,加工中心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钳工划线,根据孔位置划,加工中心找正,虎钳夹;有条件可以把法兰面先光出来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批量多少?
2、楼主再介绍一下准备用什么样的车床?
3、A法兰的四个孔是上钻床还是加工中心?

1、批量多少?每单约三四十件,两月一单吧2、楼主再介绍一下准备用什么样的车床?CK6152
3、A法兰的四个孔是上钻床还是加工中心?加工中心

备注:A、B法兰外圆尺寸都在200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实物,有照片可以上传下,本人的小聪明还是有点的
假如工件不算太大,直接焊一副特型爪,直接抓A的 ...

零件不大,A,B外圆都在200以内,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序加工方案可以,细节需要修改。用毛坯变化最小的面定位
如果产能允许能否用小管头定位,做一个旋转夹具 ...

感谢大侠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上完车床后,第二步不就可以使用第一次的车削面了吗?用第一次的车削面定位加工法兰面的孔,然后再进 ...

“用第一次的车削面定位加工法兰面的孔,然后再进行后面的。或者直接利用加工后的法兰面定位。”
感谢大侠指点,盼望可以详述具体实现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方法很多
一看楼主是真小白,第一张图45度能画在那个位置吗?那个角起码120度了
第二张图是常用的工装方 ...

感谢大侠指点!

网友:
看我的帖子也许对你有所帮助,自制法兰盘钻孔分度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