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主轴电机拆卸步骤方法

楼主(2017-07-21):
1.雕刻机拆卸前后端盖、前后螺母

2.从轴的前端向后用力推出主轴及后轴承座,直线轴承等附件

3.研配前后轴承垫圈

①、电主轴前后轴承均为串联DT配对
②、按轴承所承受的轴向力方向,支起内套,用手用雕铣机设计力向下压外套,(力量的大小与弹簧对轴承的预紧力大体相同),调整垫圈的间隙,有两种方法,一是更换轴承及轴承的上下位置,二是研磨垫圈高度,研磨垫圈用8字研磨法,同时转动垫圈的位置,保证垫圈的平行差在2um以内,通过对垫圈间隙的调整,使内外垫圈受力均匀,则两套轴承承受的预载荷均匀
③、若选用已配好的轴承,则内外垫圈的尺寸差配研在2um以内,垫圈的平行差在2um以内,轴承按外径上的V形标志配对安装
④、预紧弹簧长期使用会产生疲劳,弹力减少;对轴承的预载荷减小,影响电主轴精雕机设计的精度和寿命,此时应更换相同规格的新弹簧
⑤、若垫圈配研不合适,则两套轴承一套载荷小、另一套载荷过大,则轴承受力不均匀,会发热,严重影响使用寿命,内外垫圈受力一样时,则两套轴承承受的预紧载荷均匀

4.清洗轴承,外套斜坡向下(或内套斜坡向上)旋转清洗(在清洁的汽油中),轴承应清洗两次以上,注意清洗完轴承,轴承上下位置不能放错

5.装轴承之前,轴承及轴壳内孔、主轴先用机油(电主轴专用润滑油)润滑,一是方便安装,二是保证电主轴启动初期轴承的润滑

6.清洗轴上的其他零件,轴承清洗完应自然晾干,严禁用高压气体吹干

7.先装后端轴承,螺母上紧、弹簧用黄油固定在轴承座上,弹簧压盖不能放错位置

8.装配前端轴承,固定前端盖预压轴承外套,(装配轴承应使用专用套筒,套筒用尼龙棒车加工,形状如下:D小于轴承外径,d大于轴承内径)

9.上紧前螺母,装前后端盖,装后端盖时应注意进气孔位置,进气孔、进水孔、出水孔的密封圈应完好无损,摆放位置正确

10.前后轴承装好后,把主轴从电主轴后端向前推到位,直线轴承则同时推到位

11.电主轴装好后,检查主轴是否安装到位(用扳手用力向前推主轴,主轴会向前移动,松手则会马上弹回。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些方法是否适用于加工中心呢?

网友:
配图更好,要求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