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轮和凸台间歇运动配合的关系

楼主(2017-07-21):
   各位大神:想问一下这个齿轮和这个圆盘上的凸台要满足怎样的尺寸,才能保证圆盘转一圈,齿轮转动一个齿

网友A:
感觉你是在问中心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是在问中心距?

这个啮合就相当于齿轮间啮合吗?中心距是a=(d1+d2)/2  假设d1是齿轮的分度圆直径,那d2是指小圆台所在虚圆的直径吗?

网友B:
除了適當的中心距,也要控制小齿轮的定位,
也就是小齿轮每轉一齿時的齿牙方位需不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適當的中心距,也要控制小齿轮的定位,
也就是小齿轮每轉一次時的齒牙方位需不變.

嗯 好的 谢谢了!有没有公式呢?比如齿宽和凸台直径的关系,还有齿距和圆台之间的距离的关系?

网友:
说一个土办法,楼主可把圆柱台的位置数模设计里面按齿的方式装配,然后按大齿的形状描绘出直径尺寸

网友:
跟齿轮的啮合可以类推么?将另外的齿搞成柱体

网友:
你这个凸轮得能自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