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TV-H什么意思

楼主(2017-07-21):
德国客户发来一份图纸,说是根据TV-H 1/80,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个嘛意思啊

网友A:
我猜是标准代号。德国标准

网友B:
什么类型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标准代号。德国标准

度娘也找不到这个标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类型的图纸。

工程图纸,然后旁边有个注释

网友C:
如果采用的是DINl7006体系:TV-H 1/80
T——托马斯钢
V——经调质的
H——半镇静钢
1——屈服点(80【×10】表示具体数值,单位MPa)

参考连接:http://www.chinabaike.com/z/yj/gt/91488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采用的是DINl7006体系:TV-H 1/80
T——托马斯钢
V——经调质的

这个铝压铸的产品,这个表示的应该是涂层之类

网友:
工程图纸上面是什么产品?

网友:
有可能是表面处理的厚度标准

网友:
涂层的材料及厚度?

网友:
铸铝法兰内端面,双点画线,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