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的方管上焊了一个5MM厚的安装板

楼主(2017-07-21):
如题,60*60*3的方管上焊了一个60*200*5的安装底板,,用以链接电机底座安装板支撑电机,电机的底板孔时14的,
1. 方管上焊的安装板上开螺纹M12的合适吗?
2. 方管3MM,安装5MM,螺纹深度只有8MM,可以吗?
3. 方管里面要是内焊一个螺母就好了? 能实现吗?

网友:
板上焊螺母,方通开槽避位,板再焊接在方通上。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可以!

网友(点评):
做非标的啥事儿都干的出来!

网友:
电机多重?

网友A:
如果电机不重,应该直接攻螺纹没有问题。M12的螺距为1.75,有4扣了。

网友B:
直接打穿上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打穿上螺母

嗯 如果直接攻丝不行的话 打穿上螺母最简单

网友C:
我们经常这样干 不过用的都是厚板 至少8个厚 不焊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经常这样干 不过用的都是厚板 至少8个厚 不焊螺母

厚度不够上螺母是垫个自制大垫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机不重,应该直接攻螺纹没有问题。M12的螺距为1.75,有4扣了。

4个牙有点少,最好8个。不过电机不重的话,4个牙也可以试试

网友:
焊接到一起套螺纹,这样很费劲,甚至丝锥会断了,最好还是把5mm的板换成10mm的厚,这样省事多了

网友:
楼主不知道可以在3mm的方通上打孔后铆接螺母吗,为什么非得焊
至于承重,就看你电机重量了

网友D:
5毫米的板设计成M12的孔,这样螺纹只有几个牙,肯定是不行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5毫米的板设计成M12的孔,这样螺纹只有几个牙,肯定是不行的了

是不是板太薄了?  或者说螺纹选大了?
加厚板的厚度到10MM可以吗?  或者说把螺纹变小?

网友:
M12起码也得要10以上,最好18-20

网友:
8mm,4扣多的牙,如果不是很大的载荷没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避免在夹层板上功丝。

网友:
板上钻螺纹觉得强度不够的话,可以再焊接个螺母的

网友:
按螺纹直径的一倍给吧

网友:
还有个问题,你应该焊接完后,在上磨床磨平

网友:
安装板上焊接螺母,方管开孔避让焊接。

网友:
方管直接开熔融M12的即可!

网友:
不用螺纹孔,方管下方打孔,用螺母紧固比较好,要不把安装板加厚。

网友:
换厚板,这板厚最多上M6的螺丝。。不然牙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