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m长条的焊接问题

楼主(2017-07-21):
焊接中遇到4m长条,若采用连续角焊缝,则焊接过程中长条会发生较大变形。

解决方案是:两个人各占一头,同时施焊,并采用间断角焊缝。

两个各占一头,同时施焊。这个好理解。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间断焊接,哪位内行可以解释下?

网友A:
你自己都说了如果满焊则会发生较大的变形,一般我们焊接长条工件都会先点几点固定,再间隔一端距离拉焊一段。说白了,间断焊接主要也是为了减小变形量

楼主:
铣焊接件上的平面时,铣刀会对焊接件产生多大的向下力?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都说了如果满焊则会发生较大的变形,一般我们焊接长条工件都会先点几点固定,再间隔一端距离拉焊一段 ...

我想明白了:长度越长累计变形量越大,所以要限制焊缝长度。
故采用间断焊接。

谢谢有经验的人指教!

网友:
满焊与分段焊强度相同,建议分段焊

网友:
分段焊比较好控制变形,细长条变形量太大

网友:
贴图上来看看。

网友:
细长条焊接会增加工件的变形量,影响工件的精度

网友:
两头连续照样变形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