竖直布置,传动比是1的链传动求解

楼主(2017-07-21):
公司打算仿制垂直回转货柜,如下图:

原理不复杂,类似摩天轮,通过链传动,带动链条上固定的附件(料箱)做固定轨道的循环回转,电机正转或者反转,走最短的路径把需要的料箱转到出料口。料箱的一端用2个连杆连接在链条的销轴上,两端一共4个连杆,料箱上还有1个固定的连杆上带有滚轮,用来限制料箱在回转时不会翻,始终保持水平。
上下的链轮是一样的,上面的链轮是从动轮,传动比是1,转动方向是双向的。
我的疑惑是:这种传动的情况,链轮的齿数是不是应该用偶数?两个链轮的连线是否应该在用一个铅垂面,而且在一个铅垂面是不是就不用张紧?
因为我按照常规的奇数(19)齿链轮画图(只是模拟原理),料箱的两个连杆之间是10链节(节距25.4),顺时针旋转。从左上面的第一个箱子,按照链节顺着画下来的。一共20个料箱。
全图

上链轮

下链轮

这个时候两个链轮在铅垂方向就不同心了,而且当逆时针反转的时候,循环的料箱的回转中心位置与正传的时候就不一致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原理有问题,就是上下链轮的切入点有问题,还是其他的。
如果选择了偶数的齿数(20),两侧就对称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吧。

网友:
用CAD比划下,链条是一节一节的,链传动的切入点本身就是在变化, 链轮齿数为偶数也一样。

有讲链条垂直传动布置应尽量避免。     这么大的中心距,松边说不定就跳齿了啥的。得辅助些手段。

网友:
精度和寿命不作特别要求,偶数当然可以

网友:
这种回转柜的精度应该没有很高,寿命怎么解?

网友:
货到人的新型货架

网友:
这种立体库很节省空间

网友A:
求图片来源。

网友:
这种对称的结构,链轮齿数肯定是要选偶数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图片来源。

德国亨乃尔Hanel,垂直旋转库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