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铣削力有多大?是什么数量级的?

楼主(2017-07-21):
铣平面时发生,由于焊接件底部垫板的间距偏大,
焊接件在铣刀力的作用下,产生较大挠度,影响加工精度。

补焊垫板解决了该问题。
不过,这也提醒我,铣刀对工件的作用力是相当大的。

我想知道这个力有多大?是什么数量级的?

哪位内行人知道?麻烦指教一下

网友:
这样说吧:车削相当于滚动轴承工况的话,铣削就是滑动轴承的情况

网友(点评):
都是滑动,,,,,,

网友(点评):
是的,我是说力的大小比较

网友A:
车削是连续的, 铣削是断续的,各种冲击振动

网友:
几十N到几万N都见过

网友B:
铣削阻力的大小,和加工的参数有紧密的联系

网友C:
这个铣削力不是一定得,跟加工量与铣削量都有关系,焊接结构加工过程中都会不同程度的产生变形,我们做焊接工装都会经常遇到,其实产生的变形跟受力点都有关系的~

网友D:
这个比较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削阻力的大小,和加工的参数有紧密的联系

我想这是由工件的屈服极限,刀具的硬度,吃刀量,刀具角度,刀具速度和加速度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削是连续的, 铣削是断续的,各种冲击振动

谢谢,铣削的断续的。我想是不是这样的:刀具一片一片剥落工件,在每片剥落过程中,力呈现先大后小的趋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这是由工件的屈服极限,刀具的硬度,吃刀量,刀具角度,刀具速度和加速度决定的。

刀具的参数不是很好确定的,需要很多经验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铣削力不是一定得,跟加工量与铣削量都有关系,焊接结构加工过程中都会不同程度的产生变形,我们做焊接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比较直观。

请问kp是什么力单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铣削的断续的。我想是不是这样的:刀具一片一片剥落工件,在每片剥落过程中,力呈现先大后小的趋势 ...

每片剥落是一个周期的曲线,貌似机械加工书上有,你可以找下。不是单纯的先大后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比较直观。

狙击手,刀具工程师?啊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