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振动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7-07-21):
非机械、建筑类,用词不准确请见谅。
通过刚度矩阵求解出固有频率和固有频率对应的特征向量,应该可以使用其中几个低频分量和对应特征向量能重构物体的小变形。可行吗?

网友:
你是不想通过建模,来求出其固有频率,然后通过各种减震措施来使其机振频率远离模型的各阶振动状态

网友:
感觉可以的。举个例子来说吧。

网友:
是不是随机振动分析,我有相关的资料

楼主:
1、感谢热心网友回复。
2、我的想法大致是逆问题,与降维有关。如果有模型的刚度矩阵,应该可以求出其振动的频率和对应的特征向量,取其中的低频部分和对应的特征向量(就是降维了),来计算结构的小变形。这样可行?

楼主:
1、感谢回复。
2、我的问题大致是逆问题和降维。逆问题就是将各阶振动合成实际的运动(我关心的是运动),类似逆傅立叶变换。降维就是说只关注振动的低频部分,高频部分舍去在工程中影响不大;这样的方式是否可行(理论上应该可以),实际中有相应的结果和文章。
3、如果各位有相应的信息,请告知。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