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子链包裹角度过大多什么不良影响?

楼主(2017-07-21):
如题,链轮包角过小负载会有问题,过大的话(比如主动从动轮都有200-270度包角)会有什么不良影响?

网友A:
脱链困难甚至会拉断,速度高更加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脱链困难甚至会拉断,速度高更加

大包角情况下,链条线速度大概最大0.6m/s,拉力最大6000牛,(自行车用,最大拉力和最大线速度不会同时出现),这种情况下链条包角需要减少到多少?或者该怎样估算合适包角?

之前只在某些使用内变速的后避震自行车上见过这种非常夸张的包角。

网友(点评):
这个太夸张了。链传动,极限做到节圆的切线方向。

网友B:
也会在高速运转中,出现跳齿,链条脱离轨迹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会在高速运转中,出现跳齿,链条脱离轨迹的情况

请教一下我应该在哪里查找链条线速度或者链轮转速和容忍最大包角的关系呢?大包角情况在避震自行车上很常见,一般主动轮极限转速120每分钟,链条线速度大概0.1-1m每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脱链困难甚至会拉断,速度高更加

如图,蓝色是链条,绿色是导轮,白色是传动链轮

现在有个链轮传动不可避免出现链条过长情况,有两种导轮压链方案,一种是上图三个导轮,这样做包角大概略小于180度,一种是下图一个导轮,包角会达到240-270度。四分链(节距12.7,变速链条),主动轮转速最大120每分钟(就是自行车中轴,人力驱动),中心距大约160mm,两个链轮所在平面距离2.4mm,主动轮齿数16-32,从动轮11-28。三个导轮的方案有没啥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