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这个铜焊后的表面是什

楼主(2017-07-21):
这是来自巴铁的产品,里面是碳钢的环,外面U型的青铜铜焊在刚环上。巴铁说还用了铜粉,可能是把热铜粉喷涂到产品表面,上面有black soft layer, 又黑硬度又低的一层什么东西。。。。。请教各位大神这个表面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提醒谢过各位

网友A:
图呢?兄弟

网友:
这两个图片有内涵

网友:
教你如何上传图片,示例
http://www.cmiw.cn/thread-451943-1-1.html

网友:
兄台,图片看不到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管理员的帮助,图片如下:

请大虾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兄弟

大虾,如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