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设备的共振或提高系统的整体固有频率

楼主(2017-07-21):
如上图所示,设备1通过在后壳体3位置处安装底座安装架2,设备1在做振动试验时,性能良好没有和振动台发生共振现象,但是当设备1安装上底座2系统整体做振动试验时,产生了共振现象,其中设备1机壳是铝合金,设备2是碳钢件,设备1重量是底座2重量的两倍多,通过有限元模态分析,发现设备1装上安装架后系统的固有频率降低,请问该如何解决该系统振动时的共振现象呢,因为振动条件是固定的,只能改变系统的频率,求高手能帮忙解答

补充内容 (2017-7-21 20:43):
有对减震器或者隔振器比较熟悉的,也可以帮忙指导下减震器的布局技巧

网友A:
你这个有点像显示器?
显然1和2的连接刚度很差,要尽量增加连接面积。
还有2是有点像单杆支撑,且较细。要尽可能增加支柱的刚度

网友B:
改变系统的频率是不是想的有点多?机床等设备的隔振通常用的是隔振沟,对于超小型机床可以利用空气弹簧进行隔振,效果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有点像显示器?
显然1和2的连接刚度很差,要尽量增加连接面积。
还有2是有点像单杆支撑,且较细。 ...

谢谢,是显示器,支撑架上部的确有点细是壁厚5的无缝钢管,不过我在下底座5处加了加强筋,4处也做了局部的固定,现在在设备1外形不改动的前提下,对系统发生的共振有什么好的改进措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变系统的频率是不是想的有点多?机床等设备的隔振通常用的是隔振沟,对于超小型机床可以利用空气弹簧进行 ...

我在底座下面安装了四个钢丝绳隔振器,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减震效果,不知道是不是隔振器的排列有问题

楼主:
急需要各位大侠的帮助,虽然我现在也有了一些改进的想法,但是对系统改动太大

网友A:
拍个照片更好。
你现在就像个等效的哑铃振子,而那一和二的连接点就是最细的颈部,无论从弯振的角度还是纵振的角度,都是这样,请充分关注我说的那句话:
"显然1和2的连接刚度很差,要尽量增加连接面积。"
如能把2与1的连接点包络的面积能增大到1的面积的2/3最好,起码要达到1/2.相信能大幅提高整体的谐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个照片更好。
你现在就像个等效的哑铃振子,而那一和二的连接点就是最细的颈部,无论从弯振的角度还是纵 ...

由于设备1是显示器,既需要能够实现上下俯仰一定的度数,又可以左右转动,所以1和2的连接点处实际上是个转轴,接触面积的确很小,也无法增大连接面积,不然就无法实现前面说的转动和俯仰功能,您看我增加底座和支撑杆的刚度有用吗

网友A:
要尽量增加连接面积。注意这句话!
1相对2转动完后可增加定位固定来提高刚度,但当前最关键的是增加1上固定点之间的包络面积,因为估计你的显示器用的是铝合金板材的,这是为啥好多工业机要用铸件.这是我实际设计时常做的.
增加底座和支撑杆的刚度有用吗?我觉的有用,但目前相对次要,可同时做改进.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尽量增加连接面积。注意这句话!
1相对2转动完后可增加定位固定来提高刚度,但当前最关键的是增加1上固定 ...

您好,冒昧的问下,您可以给我留个您的联系方式吗,微信或者QQ都可以,如果不方便在论坛留得话,我的qq是745292749,您可以加我好友

网友C:
楼主用什么软件做的分析,我用Hyperworks软件分析,模态这边的经验,我就是对他做加强筋以增加提高模态

网友D:
严格意义上不属于共振。不过,要改变这种结构的固有频率,方法上可采取去除或加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什么软件做的分析,我用Hyperworks软件分析,模态这边的经验,我就是对他做加强筋以增加提高模态

我用的ansys workbench,我设备1做加强筋了,现在问题主要出在设备1和2的连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严格意义上不属于共振。不过,要改变这种结构的固有频率,方法上可采取去除或加块。

加的钢丝绳减震器做了两天振动,钢丝绳都坏了

网友(点评):
从草图看,在1号上去除些

网友(点评):
但是1的质量是安装架2质量的两倍多,减1的质量如果只减一点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网友E:
增加刚度可以提高固有频率。
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增加一些筋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增加刚度可以提高固有频率。
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增加一些筋板。

是要增加安装架2的刚度吗?但是安装架本来就是碳钢焊接的,刚度应该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要增加安装架2的刚度吗?但是安装架本来就是碳钢焊接的,刚度应该还可以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两件之间的连接刚度不够,你可以试试把两件的连接部位刚度提高一下。

网友F:
可以考虑更换吸振的材料,如矿物复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考虑更换吸振的材料,如矿物复合材料.

谢谢,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矿物复合材料,学习了

网友(2017-09-12):
学习了  过些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