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看这个零件的斜面是如何加工的

楼主(2017-07-21):
最近同事加工了一个零件,偏心的,大家猜猜看这个零件是怎么加工的,尤其是斜面

网友A:
是圆锥面?

网友:
偏心车床工装,直接车刀拉出来的

网友:
就是车出来的

网友:
车出来的,和大园同心

网友:
这东西三个偏心,车床夹具好好想想了

网友B:
偏心车小轴,圆锥面应该是铣出来的,好像有接刀垠。

网友:
像干曲轴那么干呗

网友C:
同心圆车出斜面后,再完成偏心

网友D:
加工中心干个斜面不是难事。

网友E:
圆锥面与下端圆柱面同心,车出来的。

网友F:
参见我2005年做的烟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四爪

偏心车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圆锥面?

是的啊,圆锥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啊,圆锥面

是圆弧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心车小轴,圆锥面应该是铣出来的,好像有接刀垠。

是车须出来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圆锥面与下端圆柱面同心,车出来的。

高手,看的准确

网友:
最叼不过车,还能是什么

网友H:
现在的加工中心强大,什么面都能加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加工中心强大,什么面都能加工出来。

对啊,在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下,确实是什么形状的零件都可以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心圆车出斜面后,再完成偏心

是的,先车出斜面,然后再车出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工中心干个斜面不是难事。

不是难事,但是需要考虑加工效率和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参见我2005年做的烟斗。

老大,直接转个地址多好

网友(点评):
应该在我的图册里有。

网友I:
只要是个专业车工,应该都会做的,只是工艺略有不同

网友J:
焊上去,在偏心车,或者一根整的偏心夹具必须要准

网友:
挺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要是个专业车工,应该都会做的,只是工艺略有不同

工艺不同,加工的精度就会有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焊上去,在偏心车,或者一根整的偏心夹具必须要准

焊接的话,会有应力的,焊点也会有硬层,伤刀的

网友:
我感觉像先车一个斜面 然后再铣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直接转个地址多好

网友K:
这样的工件做精密零件的,有数控车床和加工中心的都可以做起来的,不是难事,做个夹具,在加工中心上做好,在不同的时候用不同的套和附具。不是难事。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样的工件做精密零件的,有数控车床和加工中心的都可以做起来的,不是难事,做个夹具,在加工中心上做好, ...

车床做的话,比较经济些

楼主:
偏心的烟斗,红木做的?

网友L(2017-08-25):
看着是偏心夹好车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着是偏心夹好车出来的。

可以偏心夹持然后车削的

网友M:
有夹具,车就完成了,没夹具,自己设计个。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夹具,车就完成了,没夹具,自己设计个。

偏心加工使用四爪卡盘

网友N:
新手问一下 那在车床上的话编程怎么编 最近在做曲轴,但是面都是平的 没做过这种曲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新手问一下 那在车床上的话编程怎么编 最近在做曲轴,但是面都是平的 没做过这种曲面。

车床编程的话用XZ平面来编程,车铣复合的话,就需要选择合适的加工平面

网友N:
引用 楼主:
车床编程的话用XZ平面来编程,车铣复合的话,就需要选择合适的加工平面

走个G03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走个G03吗?

G16,G17,G18,G19,平面的选择

网友O:
不是有五轴加工中心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是有五轴加工中心的吗?

可以啊,不过成本很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G16,G17,G18,G19,平面的选择

看来还有很多要学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