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车端面挖心

楼主(2017-07-22):
数控车车端面挖心是什么原因 ,怎么解决?  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
导轨磨损,可以补偿参数也可以程序调整

网友:
也有可能是刀具主偏角太大所致

网友:
“凹心”多少?撤销端面是可临时程序控制下!

这样的问题要找到具体的原因后、对症下药,效果才行!

网友:
加工5052这类材料,主偏角过大也会有这现象。

网友:
盘料挖心大的话,调整刀台精度的

网友:
可能是导轨精度问题,纵向进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