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保护工艺

楼主(2017-07-22):
   那个大侠能讲解一下现在高速电镀线中有一道锡保护工艺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
形成于锡表面的保护层可以改善其防腐与耐磨性能。
    工艺特点
  1、工艺操作简易。将工件浸在工作液中,即可发生化学反应形成有效的保护膜。
  2、工艺不含有机溶剂,形成的保护层无毒性和无刺激性,提高安全性及环保。
  3、无不良气味
  4、保护层几乎不改变表层的接触电阻和焊接性。
  5、短时间的热处理(300C 以下)对保护层的性能影响不大。
  6、槽的使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