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做一个2*2*1.5长*高*宽的水箱请问

楼主(2017-07-22):
我在做一个2*2*1.5长*高*宽的水箱请问水箱跟水箱框架是怎么焊接在一起的,
是先把水箱焊接在一起,然后焊接框架,最后将水箱放入到框架里么?
还是在框架里面焊接水箱板,

楼主:
他这个水箱是怎么做的,还有就是1.水箱上面的螺栓是干什么用的,不能是把水箱钻透然后固定水箱跟框架的吧,
2.水箱跟框架是怎么固定的?焊接还是螺栓锁紧的

网友:
我来看看再说

网友:
有从里面拍的照片吗?

楼主:
这图片是我早网上找的

网友:
先把水箱做好,再焊接外框

网友:
螺栓应该是固定水箱和框架的,内部做密封处理。这样可以理解现将水箱和框架分别单独焊好,然后在组合在一起。

网友:
里面可能是衬的塑,或者贴的胶

网友:
NB/T 47003.1
这么点的水箱,最上沿用型钢(槽钢或角钢)焊一圈就成,底部不用加。

网友:
不好意思,这张图不能传。。

网友:
水箱内部有防水材料吧

网友:
关键看你是准备用几个板子做箱板,外框就是加强强度的,直接做好外框后再加焊里面的板子,螺栓是铆接的,加强整体性

网友:
不如去市场买一不锈钢的或者塑料的比你做便宜。

网友:
钢板卷制

网友:
先做水箱,然后再焊接框架的

网友:
水箱板是通过钣金折弯拼焊而成,外面的框架是用来加强作业~

网友A:
这水箱随便焊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水箱随便焊焊就好了。。

跟我的想法一样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先用不锈钢板焊好 再用方形管定型   方形管是防止水压强过大把不锈钢板撑爆

网友:
小心鼓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