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攻M8螺纹时丝锥断了

楼主(2017-07-22):
加工中心在加工6061铝攻螺纹时丝锥断了,
请问加工中心加工螺纹用的都是什么切削液,最好把牌子说下

网友:
这么粗丝锥加工铝板也能断,我也是服了,手动攻牙好了

网友:
和切削液的关系不大吧,调整一下切削参数或者看看底孔大小是否合适?

网友:
加工铝,一般用煤油比较好,可能是切削程序不合理,进给量等

网友:
我们用的是切削油润滑,不过机床一般不攻丝,现在都是气动或电动的钳工干,有人会说机床攻丝好,而且效率高,的确,不过也容易废工件,工件加工到攻丝那步只要有移动就爽歪歪了,而且还要考虑攻丝前不会孔内有铝屑。

网友:
不会是挤牙的孔径用上的切削攻丝的丝锥吧?

网友:
我分析的是,断丝锥有三十六种原因。

网友:
切削液和断丝锥的关系不大,可以从切削参数上入手查找原因

网友:
丝锥正确使用方法:
1、选择好合适的丝锥产品。
2、机床要达到丝锥的精度要求,机床和夹持体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对于高品质的丝锥,只要一定精度的机床和夹持体才能发挥出丝锥的性能。
3、进给速度与进给量要合理。
4、 操作人员技术与技能要达到要求

网友:
是突然断的吗?建议检查底孔直径和和深度,再检查攻丝差数里的转速和进给匹配吗。

网友:
铝件丝锥也会断,表示诧异,对刀的问题吧。要不然不可能呀

网友:
底孔大小,是否盲孔,深度等都有关

网友:
楼主好样的,学习了

网友:
铝件建议用挤压丝锥比较好做,做好螺纹底孔很好干

网友:
我普通丝锥M4攻不锈钢深8,能做四百个孔。

网友(2017-10-08):
这个要看是攻断的还是回断的

网友(2017-12-12):
M8攻铝也能断,问题就很严重咯
估计是底孔太小,或者盲孔深度有问题,还有切削屑在盲孔里面也会导致断,再有就是手编刀路的给进速度和转速搞错了,不匹配螺纹牙距

网友(2018-01-28):
我们就用普通皂化油,用的攻丝专用刀柄。
如果你程序,底孔都没有问题,还要出屑是怎么样的情况,
或者说,只是丝锥加工的孔太多了

网友:
攻丝最好用 油溶性切削液,我攻丝连M24的丝锥多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