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销钉问题

楼主(2017-07-22):
请问下常用的圆柱销是什么型号的,我想在竖直面安装两个 圆柱销,用来承受向下的瞬间冲击力。我想问的是销钉除了用来限制自由度 可不可以用来受力?

网友:
销钉的三种用途:1、定位;2、传递载荷(一般不太大);3、用作安全装置。

网友:
小的最好只用来定位。
圆柱销国标GB119-86 国标规定了公称直径d=0.6-50mm,A型(dm6),B型(dh8,),C型(dh11)和D型(du8)四种不同配的圆住销

网友:
既然能限制自由度,就一定要能担当载荷。

网友:
根据销钉材料的不同,受的力的大小也会有不同的

网友:
主要作用就不是用来承受载荷的,你这个零件的主要功能是承受载荷,其次才是定位。可以用销钉定位,然后加螺栓。

网友:
若需要承受较大的载荷,建议楼主选用螺纹带孔销,其表面有较高的硬度,抗剪能力强

网友:
销子定位   加螺栓

网友:
自制两根巨无霸圆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