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选择发动机和液压泵啊 ?

楼主(2017-07-22):
设计整机时各种几何关系和稳定性都计算完了!就是不知道怎么确定发动机和液压泵的配置啊 ?怎么选择发动机和液压泵啊 ?高手提供一下思路!拜谢了!

网友:
选择液压泵的原则是:
     根据主机工况、功率大小和系统对工作性能的要求,首先确定液压泵的类型,然后按系统所要求的压力、流量大小确定其规格和型号。
     1. 液压泵的类型选择
     2. 液压泵的工作压力
     3. 液压泵的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