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做的(2)

楼主(2017-07-22):
今天朋友问一个钥匙回转扣是怎么做的?
勾起二十年前的一个同样的问题:
车床尾座手柄。外面圆滑,没有任何接缝,一端有个M12螺纹,但可自由旋转,又不会被拔出。
不多说了,上图。
大家分析下里面是什么结构?

尾座手柄

尾座手柄

钥匙扣

钥匙扣

网友:
觉得两个零件应该是先装配到一起,然后再变形,生成防止拽出来的结构

网友:
应该是通过热处理装配进去,冷却后就扣一块了吧。

网友A:
参考下图,我猜原理应该是类似的。
图片来源:http://www.smalley.com/cn/retaining-rings/retaining-ring-application-exampl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图,我猜原理应该是类似的。

图片来源:http://www.smalley.com/cn/retaining-rings/retaining-ri ...

钥匙扣太小,不适合这结构。
手柄受力太大,也不适合这样的。

楼主:
还有这个,更是有难度的制作。

怎么让齿球能旋转又不松懈。

怎么让齿球能旋转又不松懈。

网友(点评):
挤压成形后割得齿

网友B:
类似这样,用钢球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这样,用钢球胀的:

这个涨开幅度小,做车床手柄可能会松脱。
以前钻大孔,都会接根大接杆用力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这样,用钢球胀的:

请教:图中这结构是用于什么地方的?

网友:
切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又不是多贵的东西

网友:
手柄拆过,这样子的  芯是带开口弹簧卡圈,刚刚搜一下原来有图

网友(点评):
这个貌似橡胶的

网友:
手柄倒铆一下,钥匙挂栓带弹性剖开部分

网友:
一端内槽,一端弹性卡扣,控制好端距公差

网友:
应该是压铆工艺~

网友:
别的不知道,但车床手柄那个我知道,而且做过。。一圈钢丝足够了。

网友:
车床手柄那个,以前有拆过,但是忘记了。
钥匙扣那个可能是用的类似衣服上按扣的方法。

网友:
加装了锥形止退弹片吧?

网友:
跟那个车轮子差不多加热 放进去,冷却,或者自己做一个浮动装置。

楼主:
大家都有好办法!
给大家点赞了!

网友:
坐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