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口的软连接怎么画图啊?

楼主(2017-07-22):
如题

网友A:
又不是多么精确的东西,画个模型示意一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
有个示意图就行了。关键看是那种形式的软连接,带不带钢圈衬套,有没有翻遍,油布、帆布、橡胶涂覆还是别的材质,一共几层……重要的信息都表示清楚了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不是多么精确的东西,画个模型示意一下不就可以了

同意,关键是找好厂家,连接尺寸要正确

网友:
就这样啊

网友:
这个UG曲面很容易画的,采用网络曲面,或直纹曲面都可以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