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名称中的下标在工程图中怎么没了?

楼主(2017-07-23):
在ProE中,做出的三维模型的零件名字中有R₂ 1 1/16,在出工程图时,下标2没有了,哪位高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网友A:
破衣应该没人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破衣应该没人用了吧

破衣的适应性太差,二次开发也做得不好。

网友B:
深圳很多公司用破衣

网友:
做产品设计的还有人用吧

网友C:
这个貌似是字体不对  换下字体试试

网友:
你的CAD没sw的字体库!

楼主:
都是在ProE的软件中做的、一个是零件三维模型的名字、另一下就是在工程图的环境中,在工程图的环境中下标就没有了。如果说是字体造成的话,为什么在三维中可以啊?至于所选用的软件,因为是公司的高管们的选择,这个就不说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貌似是字体不对  换下字体试试

这个我说不清楚,但感觉应该不是字体的事。都是在ProE的环境中、只不过一个是三维建模的环境、一个是工程图的环境,工程图中零件的名字是直接从三维模型中读取过来的、不需要人为干预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深圳很多公司用破衣

钟经理 粤研还做清洗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钟经理 粤研还做清洗机么

粤研主要为汽车制造行业做机器人清洗机

网友E:
字体没选好,有些字体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字体没选好,有些字体不支持。

你好,你试过了?请问字体选择哪种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