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w波浪弹簧的画法

楼主(2017-07-23):
如标题及插图所示,请高手解答作图的详细步骤。先谢谢啦!

网友A:
扫描出1圈,然后轴向阵列吧

网友B:
http://ke.3dsjw.com/group/2/thread/71
这个貌似和您的挺像的,希望对您有帮助,SolidWorks里也能表达式建模吧。画出一个然后后面的就好办了

网友C:
方程式的作法

网友D:
先曲线,再截面扫描

网友E:
曲面拉伸→扫描→包覆→再扫描也行,也是可以设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描出1圈,然后轴向阵列吧

是个办法。但是万事开头难,扫描的这一圈不太好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ke.3dsjw.com/group/2/thread/71
这个貌似和您的挺像的,希望对您有帮助,SolidWorks里也能表达式 ...

嗯,谢谢啦!不过那里的圆是整圆,不是周期螺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程式的作法

果然高手还是在我们的论坛里。。。不过再请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毕竟那个表达式要是数学不太好的话不太好调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曲线,再截面扫描

嗯嗯,是这么个道理。。

楼主:
嗯嗯。看到了,感谢解答!请问也是用函数做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看到了,感谢解答!请问也是用函数做的吗?

不是,这个是用轮廓草图、引导线草图、轨迹草图弄出来的,远没有公式的方法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是用轮廓草图、引导线草图、轨迹草图弄出来的,远没有公式的方法简单

嗯,听着好复杂,可不可以晒两张截图让大家见识见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果然高手还是在我们的论坛里。。。不过再请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毕竟那个表达式要是数学不太好的话不太好 ...

研究徹底就好控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曲面拉伸→扫描→包覆→再扫描也行,也是可以设变的。

謝謝帥哥加分,研究精神比樓主還積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研究徹底就好控制了!

好专业,问下题外的,你的字体为什么是繁体的?你不会是台湾的吧?呵呵

网友(点评):
台湾來這打工

网友(点评):
嗯,给你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謝謝帥哥加分,研究精神比樓主還積極

额。。好尴尬。。。

网友:
图1:用N边形做基础

图2:3D草图绘制关键点(实际上想让两层完美对接,依然需要用到方程计算)

图3:3D样条连接各点,组成扫描路径和引导线

剩下的就是扫描和修整了。

绕不开数学公式计算的部分,所以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办法,权当是个乐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