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球铁和碳钢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7-07-23):
请问球铁圆钢和碳钢圆钢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应用的地方不一样,谢谢

网友A:
球铁=球墨铸铁,就是属于铸铁了。
碳钢属于钢,机械性能差别还是有的。

网友B:
球铁虽然强度没有钢高,但是容易铸造

网友C:
球铁指的是球墨铸铁
圆钢指的是碳钢的一种
一般来说球铁也是碳钢的一种,只是含碳量高。球铁多用于抗压件,如壳体,基座等。综合力学性能就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铁=球墨铸铁,就是属于铸铁了。
碳钢属于钢,机械性能差别还是有的。

哈哈,请问球铁一般应用到哪些设备上呢,比如机加工方面,是不是也能做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球铁虽然强度没有钢高,但是容易铸造

哈哈,请问球铁一般应用到哪些设备上呢,比如机加工方面,是不是也能做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球铁指的是球墨铸铁
圆钢指的是碳钢的一种
一般来说球铁也是碳钢的一种,只是含碳量高。球铁多用于抗压件 ...

谢谢,请问球铁一般应用到哪些设备上呢,比如机加工方面,是不是也能做模具?

网友:
一般国标灰铸铁有 HT200、HT250等,用作箱体;球墨铸铁有QT500-7,可以用作为机器的零部件。希望能让你对球铁的认识起到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球铁一般应用到哪些设备上呢,比如机加工方面,是不是也能做模具?

球铁用在傻大笨黑粗的结构上,硬,脆,耐磨,碳钢是很中庸的材质了,塑形,硬度,强度都属于中等偏下的水平。
你提到做模具,那有专门的模具钢,根据你的用途,有各种类型可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球铁一般应用到哪些设备上呢,比如机加工方面,是不是也能做模具?

低速轻载上是可以。模具用钢要求就比较高了,有专门的模具用钢可以参考,你可以参考下机械设计手册。模具用铸铁不是不可以,之前我在一个厂子见过用蠕墨铸铁的。但现在很少了。铸铁的耐热性,强度都比较差。现在钢铁行业发展较好。一般都用专业的模具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