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分享(十九)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楼主(2017-07-23):
    轴瓦是滑动轴承和轴颈接触的部分,形状为瓦状的半圆柱面,非常光滑,一般用青铜、减摩合金等耐磨材料制成,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用木材、工程塑料或橡胶制成。
    轴瓦有整体式和剖分式两种,整体式轴瓦通常称为轴套。整体式轴瓦有无油沟和有油沟两种。轴瓦与轴颈采用间隙配合,一般与不随轴旋转。
因为客户之前使用的加工方法是车床+加工中心的加工方法,效率较低,且二次装夹,影响加工精度,所以决定使用双主轴双刀塔进行加工,因为副主轴加工以铣削为主,所以需要订做非标夹具

专用夹具加工

材料:青铜
机床:双主轴双刀塔+自动上料机
毛肧:管料

图纸

一二序加工,一序加工完毕,切料,二序副主轴对接,继续加工,片铣刀切割

使用的铣刀

加工后的产品

网友A:
楼主厂里的设备都是高大上啊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用的是什么设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厂里的设备都是高大上啊

是挺高大上,但是种类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用的是什么设备呀,

双主轴双刀塔车削中心

网友A:
楼主,你锯片铣刀铣断的时候,不变形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锯片铣刀铣断的时候,不变形嘛

锯片2mm厚,进给慢一点,变形量在可控范围内

网友:
0.8的粗糙度,还有后加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