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密封圈轴向密封时外部压力和内部压力怎么划分?

楼主(2017-07-23):
O型密封圈轴向密封时外部压力和内部压力怎么划分?如果没有压力差选哪种?

网友:
图中不是很清楚了吗?图1是内压,把O形圈往外挤;图2是外压,把O形圈往内挤。没有压力差随便用哪种都行。内压和外压主要是在设计O形圈槽的时候起作用,对O形圈选用没有关系。

网友:
内压和外压对槽型的尺寸没有影响。

楼主:
是的,要多学习

网友:
     图中不是很清楚了吗?图1是内压,把O形圈往外挤;图2是外压,把O形圈往内挤。有高压是一定要记住。

网友(2024-07-09):
内压外压是对槽型倒角设计有要求,另外挡圈的安装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