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五轴插削加工~~~

楼主(2017-07-24):
如图所示,这是一件磨咖啡的刀具,
要求刀刃锋利,根部直角,或者R 0.2以内
材料 440c不锈钢,热处理后硬度58-60以上,
 排除粉末冶金和铸造,只考虑机加工。
请问五轴如何解决根部直角的问题,
有没有其他方法做?

每次100-200套,第一年预计2000套,长期合作。

 目标价格200以内/件
联系人:康先生(大连)
谢谢!
 Tel:13478669773

网友:
应该还有一支刀的吧?这个是套。如果真的要上5轴加工的话200以内的价格很难!

网友:
我们工厂有五轴

网友:
你可以考虑设计拉刀,用拉刀拉

网友:
如果你有旋转角度的话找螺旋拉

网友:
你这零件200块搞不定,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精密铸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