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问题请教,急

楼主(2017-07-24):
请各位大侠指教,这个图纸钣金件怎么画

网友A:
画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出来了吗?

没有,都没有人回复

网友A:
折弯线都没有 咋折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弯线都没有 咋折弯?

他这张图上都没有展开图,所以没有折弯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弯线都没有 咋折弯?

折弯线?我以前做过类似的钣金护罩设计,好像不需要折弯线吧————我记得是,不同厚度的钢板所能够弯曲的最小圆角是固定的(有相关计算公式)

网友:
可能我功力不够,我认为不是钣金件。我认为就是一个厚2.5, 2边有个倾斜的一个板。
同志们看看

网友:
尺寸看不清楚,大致画了一下可以画出来,注意有两个45度的折弯边就好了,但是楼主这图明显不正规,该有的释放槽都没有,这是折不出来的,除非你去开模

网友:
我能说脏话么
这xxx什么钣金图纸

网友:
哪个新手画的图?右视图和左视图根本对应不上,画不出来啊!(个人浅见)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个盒子,那个折弯应该有折弯半径。或者你给一个轴测图,

网友C:
大概画了下,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个盒子,那个折弯应该有折弯半径。或者你给一个轴测图,

对时一个盒子形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画了下,这样?

不对,应该是一个盒子形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线都没有 咋折弯?

就是折弯画不出来才问的

网友B:
你可以做一个模型转换成钣金,或者自己手动把展开图画出来自己一步慢慢折弯。那个折弯必须把边角裁剪。开一个圆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做一个模型转换成钣金,或者自己手动把展开图画出来自己一步慢慢折弯。那个折弯必须把边角裁剪。开一 ...

好的,谢谢

网友:
你那个是一个盒子出土估计跟电器柜差不多,整体长宽高 加上厚度 剩下的 需要计算的 每个地方计算方式不一样的

网友:
根本就看不出来是个什么东西,就嘴一说是个盒子,鬼知道是什么样的

网友:
用实体转钣金好一点,但有一个边要补焊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