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为什么用这种传动方式,有什么讲究

楼主(2017-07-24):
        刚看到一个齿轮箱,一根轴上扭矩传递是这种凹凸牙嵌套的方式。所有轴基本全是这种方式。为什么不采用一般的轴上开键槽的方式,那样加工起来还简单点。是不是齿轮传递扭矩比较大,齿轮箱尺寸又有限制,不能用大平键。

网友:
不能用平键可以用花键啊,

齿轮这么加工头一次见,

可能是为了离合?

看到左边小齿轮上有类似的拔叉槽

网友:
这种装配精度更高啊,比分来两个齿轮用平键连接精度高

网友:
有点像消隙齿轮

网友:
头回见到这种连接方式,希望知道的朋友给科普一下

网友:
这是一种机械离合齿轮,这类齿轮除了像本图那样起到离合作用外,还可以使工作主轴改变转数或旋转方向,只是结构复杂一些。

网友:
因该是轴的尺寸比较小,不能开平键槽,而两个齿的传递功率比较大,故如此设计了

网友:
如果轴都是光轴的话,和齿轮配合应该是过盈配合。这连接应该是便于离合,单纯为扭矩,完全可以把两个齿轮制作成一个整体。

网友:
应该是离合器

网友:
你这个轴 跟齿轮配合 还是怎么回事,镶牙式的离合器现在用的少了,低速可以离合,高速,就不好说容易碰坏,估计转速不是很高,你这个加工齿轮断面突出来的牙 有没有什么要求,那一块不是很好加工